HP515 遇入水打雷双重打激

楼主(2011-05-16):
HP515 AMD本本,遇入水打雷双重打激,不能开机,先外观,网卡芯片损坏(通电发热,去除),EC部位入水,清洗,裸板通电测,3.3V,5V有输出,电流为40MA左右,按开机没有反应,请问是KBC1091损坏吗?测的开机信号到KBC1091 的79脚,其芯片供电正常,时钟正常,

网友:
如果雷打了你网卡已经拿掉了,第2个考虑南桥了,IO还是有点远,进水这些先不要管.

网友:
我也有一台雷击的本子不能上网,HP nc6400  网卡芯片烧毁已换,可是V_3P3_LAN不知何故被拉低为1.7V左右,以至于网卡周围很多元件无供电,求解!!!!!

网友:
进水的机子不好搞 尤其是有腐蚀的

网友:
先行谢过,我也准备换南桥,

网友:
南桥换的怎么样

网友:
我现在就是用HP 515,请问你有这个本的图吗?  有的话送我一份吧

网友:
换南桥,结果一样,打算再换3.3V,5V待机电源IC,这台机投入太多心机了,一定要修好。

网友:
机器终于修好了,这台机浪费我们太多时间了,做技术真的不好做,有图有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