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东方M200数字电影播放机,诊断卡02,怎么修

楼主(2011-05-16):
来自: 北京
世纪东方M200数字电影播放机,诊断卡02,怎么修,电池低,换了,插上USB键盘,都不行,BIOS也找不到,主板上有 SVI-168-01,CPU是P4 2.4 512 533,北桥是I82845GE,南桥是FW82801DB,内存和独立显卡都是集成在主板上的。请高手指点,谢谢了!
cpu

网友:
来自: 北京
有谁知道呀,在线等,谢谢啦

网友:
这样怎么回答你,没有测量数据,跑码是要看过程的,最终的数字其实没什么意义

网友:
来自: 北京
不好意思,我对修主板不是在行,请问都需要什么数据呀,我到是测CPU,内存,。。。一些电压,应该是正确的,不知道还有什么重要的数据要测的,码跑过程有C1-C3-C5-01-02停了

网友:
来自: 北京
好心的哥们,给个给帮帮忙吧,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