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液晶电源管理LD7552DPS三脚输入端没电压怎么回事

楼主(2011-05-16):
    联想液晶不供电,可能是雷击的,指示灯不亮,300V正常,5V,12V都无输出,电源管理LD7552DPS三脚输入端没电压怎么回事,300V是通过三个304电阻连到LD7552DPS第三脚上的,换了个LD7552BPS后还是不能供电

网友:
换板   这些  都是这样的  修 太麻烦了

网友:
查304的三个电阻是否有开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三个304是过一个电阻,电压就低点,再过一个电压又低点,直到走到Ic脚上了,电压几乎就没有了,但量着IC输入脚不对地短路,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还有维修者的意义吗

网友:
LD7572如果电阻良好无启动电压 可以确定IC已经损坏

网友:
直接换,不用考虑

网友:
手上没有LD7552DPS,用LD7552BPS换上去后还是同样故障,高手指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