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远程学习中遇到的显卡检测程序问题

楼主(2011-05-16):
我是十八期的,近一年来是生意正在万事开头难的时期,所以学的有些乱,想着是以后有时间再慢慢看录像和资料,最近有点时间的时候,就一点一点在从头学,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
显卡维修程序安装完成,(硬盘分两区,都是FAT32格式)显卡检测程序VAG文件夹放在D盘根目录下,用显卡维修光盘中带的虚拟软驱软件启动电脑之后,在DOS界面
A:\>后面做如下输入,
d:\vga\test
按照程序说明应该出现如下画面,
可是,这个画面在屏幕上一闪而过,再点任意键,又见到这个画面在屏幕上一闪而过,
总之,不能进行任何操作,
其间,换过主板,用的是PCI的显示卡,测的是AGP的显卡,被测显卡也换过,
用此DOS程序下输入D:\VGA\BIOS\NV577是可以操作的,就是这个测试的程序用不了,不知为什么,

网友:
刚又用矮人DOS工具箱中的命令行进行操作,也不行,故障同样,

网友:
现在发现在WINDOWS下反而可以显示这个程序界面,如图

网友:
这个是DOS的BAT批处理文件,里面全是批命令,看一眼就知道这个bat怎么写的!很简单的!choice:命令是等待选择,你输入每个选项后的[字符]就可以了!你说一闪一闪,可能是echo命令后,被清屏了或按了一个不对的字符,但又进入了循环。但是在虚拟DOS下可以运行,说明bat文件没问题,应是具体的DOS环境不同造成的!可在纯DOS下,不要运行在汉字系统下比如天汇等

网友:
跪求这个软件啊~好心人给个

网友:
这个我也想学习  我是新手  楼主帮不了你

网友:
楼主,测试显卡的时候不能插两张显卡的,你犯大错了,要测试什么卡就插什么卡,如果是大花看不见结果,再用PCI显卡重新启动进去查看REPORT.TXT文件,进DOS就用 TYPE REPORT.TXT这个命令可以查看,A卡的测试结果只是report.txt 名字不同而已,具体什么名字你找一下目录就知道了!!

网友:
显卡修的头疼。。。。。。一般都是直接吹显存。。。不好就叫别人换。。。

网友:
显卡修修供电修修显存都可以了最多BGA芯片

网友A:
多熟悉的界面呀,这个问题我以前也遇到了,不过你如果不会批处理命令的话,还真有点不好改,这是里面的命令指向问题,修改一下命令指向目录地址就可以了

网友:
就是修改T。BAT文件,用EDIT打开。

补充内容 (2011-7-6 19:15):
怎么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呀,我好想告诉大家,可是没找到回帖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熟悉的界面呀,这个问题我以前也遇到了,不过你如果不会批处理命令的话,还真有点不好改,这是里面的命令 ...

现把该批处理命令如下,还请大师明示,
@echo off
title VGA Card Test Program Choice--By Yuebing
mode con: cols=80 lines=22
color 1f
:TEST
cls
echo.
echo.
echo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cho               *                                              *
echo               *      VGA Card Test Program  -By Yuebing      *
echo               *                                              *
echo               *                MX4xxx    [4]                 *
echo               *                FX5xxx    [5]                 *
echo               *                GF6xxx    [6]                 *
echo               *                GF7xxx    [7]                 *
echo               *                GF8xxx    [8]                 *
echo               *                GF9xxx    [9]                 *
echo               *                GT2xx     [G]                 *
echo               *                Nv Test   [0]                 *
echo               *                ATI R3    [A]                 *
echo               *                ATI R5                     *
echo               *                ATI R6    [C]                 *
echo               *                HDxxxx    [H]
echo               *                Examine.. [E]                 *
echo               *                Nv log    [N]                 *
echo               *                R3 log    [1]                 *
echo               *                R5 log    [2]                 *
echo               *                R6 log    [3]                 *
echo               *                Run DOS   [D]                 *
echo               *                                              *
echo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cho Please choice:
choice /c:45678abcden123g90h /n
if errorlevel 18 goto HDxxxx
if errorlevel 17 goto mats
if errorlevel 16 goto nv9
if errorlevel 15 goto nvg
if errorlevel 14 goto ed6
if errorlevel 13 goto ed5
if errorlevel 12 goto ed3
if errorlevel 11 goto edn
if errorlevel 10 goto examine
if errorlevel 9 goto dos
if errorlevel 8 goto r6
if errorlevel 7 goto r5
if errorlevel 6 goto R3
if errorlevel 5 goto nv8
if errorlevel 4 goto nv7
if errorlevel 3 goto nv6
if errorlevel 2 goto nv5
if errorlevel 1 goto nv4
goto dos

:hdxxxx
cls
cd a
call HDtest.bat
pause
cd..
goto end

:mats
cls
cd mats
mats -c 5
pause
cd..
goto end

:nvg
cls
cd mats
matsgt2 -c 5
pause
cd..
goto end

:nv9
cls
cd mats
mats9 -c 5
pause
cd..
goto end

:nv8
cls
cd mats
mats8 -c 5
pause
cd..

goto end

:nv7
cls
cd mats
mats7 -c 5
pause
cd..
goto end

:nv6
cls
cd mats
mats6 -c 5
pause
cd..
goto end

:nv5
cls
cd mats
mats5 -c 5
pause
cd..
goto end

:nv4
cls
cd mats
mats4 -c 5
@echo Press any key RUN mats3 !!!
pause >nul
mats3 -c 5
@echo Press any key run mats old !!!
pause >nul
matsold -c 5
pause
cd..
goto end

:r3
cls
cd a
del r3memid.cfg  >nul
r3107 -nocfg -log 2
pause
copy r3memid.10 r3memid.cfg /y >nul
r3110 -nocfg -log 2
pause
copy r3memid.12 r3memid.cfg /y >nul
r3112 -nocfg -log 2
pause
r3113.exe -nocfg -log 2
pause
r39550 -nocfg -log 2
pause
copy r3memid.13 r3memid.cfg /y >nul
r3115 -nocfg -log 2
pause
r3115 -log 2
pause
copy r3memid.14 r3memid.cfg /y >nul
r3114 -nocfg -log 2
pause
r3114 -log 2
pause
cd..
goto end

:r5
cls
cd a
r5oem104 -log 1 2 3
pause
r5100 -log 1 2 3
pause
r51002 -log 1 2 3
pause
r5103 -log 1 2 3
pause
r51032 -log 1 2 3
pause
r51033 -log 1 2 3
pause
cd..
goto end

:r6
cls
cd a
r61021 -nocfg -log 1 2
pause
r61022 -nocfg -log 1 2
pause
cd..
goto end

:examine
cd bios
cls
echo.
echo              Examine Nvidia Vga Card...
echo.
nv577 -c
echo.
echo.
echo.
echo.
echo.
echo              Examine Ati Vga Card...
echo.
ati362 -i
echo.
echo.
echo.
pause
cd..
goto end

:edn
cls
cd mats
edit report.txt
cd..
goto end

:ed3
cls
cd a
edit r3memid.log
cd..
goto end

:ed5
cls
cd a
edit r5memid.log
cd..
goto end

:ed6
cls
cd a
edit r6xmemid.log
cd..
goto end

:end
goto TEST

:dos
cls

网友:
哪位大师帮帮忙,在此先行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