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99D

楼主(2011-05-16):
机器asus z99d  amd芯片组独立显卡8400 128m
故障:不显示,开机屏闪一下,灰屏,不显示,进系统能听到开机声。外接正常。
机器刚修过显卡不久,就又做了一遍,还是一样,没办法重植球,故障依旧。请教各位了

网友:
显存坏了,你打下显卡对地阻值,以前修到过

网友:
换个新显卡芯片
外接和内屏是两路

网友:
能听见进系统的声音,说明显卡检过去了,为什么不考虑别的呢,

网友:
直接换芯片吧

网友:
北桥问题 加焊一下

网友:
是不是独立显卡板啊  ,有可能是槽的问题 或是金手指, 显存的可能也有,但是显存可就麻烦了啊,好几个显存得一个一个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啊。独立显卡板

网友:
焊一下北桥!

网友:
这个机器不是北桥,就是显卡,还有CPU的情况,注意排除。

网友:
主板变形是否严重

网友:
直接做显卡。。。。。。。。

网友:
换块显卡板吧!

网友:
我遇到过本机屏不显示,外接也不显示,加焊显卡两次都无效,最后加焊北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