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下下管G极长电压问题

楼主(2011-05-16):
如题就是下管的G极一直有电压  就是没有vcore电压,该怎么入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下管的D级和上管的S级有电压吗。还有上管的D极有12V不

网友:
对呀,G极正常,D极有电压不,如果有那S极也应该有,否则要么后极短路要么管坏了呗。还有呀,你这几个极别分错了,把D极搞成G极了,呵呵。

网友:
可能是后极短路了吧,或是芯片自己保护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上管的G极有电压但是G极没有

网友:
说明下管导通,VCORE肯定没电压,应该去查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你应查上管呀。有D,有G,无S就直接换管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是没听明白。再说清楚些。大家都会帮你的

网友:
就是下下管的G极一直有电压 上管道没有  也没有VCORE

网友:
上管的g级一般都接有电阻 你量一下上管的G级对地阻值是多少再量下上管的D级有没有输入电压 如果没有应该是管子坏了 如果有 再追上管的线路 希望高手继续补充

网友:
G极有电压 d极有电压 s极没输出
1 。管子坏
2.    后极输出短路
3. G极电压不够
错的请修正  嘿嘿

网友:
芯片导通了。换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