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M-L15AB 15寸显示器暗屏但能看见

楼主(2011-05-16):
如题,这个显示器用的是外接12V电源,双灯高压条,驱动板构造。已测试过灯管是好的,开机之后类似暗屏,但不完全暗,有轻微亮度,比平时用手电照才看见图像那种亮多了,能看见画面,拿万用表交流750V档测了高压条输出端,就是分别接高压条的红线跟黑线,电压只有5V。不知道这个方法测得对不对,以前没测过高压条,也不知道怎样去判断高压条坏,连驱动板那块,电压有12V 5V 4.4V三种电压,看似正常~因为高压条上并没有标这些电压对应的功能。手头上只有4灯管通用高压条,跟这个差距太大,不会改,求指点下如何去排查这个故障~应该在高压条部分吧~

维修结果:来回修了多次,说来惭愧,开启信号只有3.9V我没发现有问题,以为本来就这样,今天再次暗屏,上直流机的时候才发现有短路现象,电流跳到了2.3A,屏一下显一下不显,第一感觉就是开启信号有问题,再次测开启电压时只有2.7V,并且测量的时候电流突涨,心想短路的地方应该就是在这了,关电,跑线,跑至一个三极管B极,拆掉,再次上电,短路现象没有了,开启电压为5V正常,意料中的,依旧暗屏,因为这显示器来回返修多次,没有心情再细查元件了,直接加装个4灯管高压条当2灯用。至此维修应该结束了。忘了说的是,前天修的时候电压口的焊点虚焊了,导致有时候有12V电,有时候没电,小问题,就不多提了。奇怪的是,我拆下来的三极管,只有B到E极是通的,而且阻值有1900+。B C极间正反都不通。与此三极管C极相连的另一个三极管也是一样的现象,第一次见这样的三极管。

网友:
四灯可代换二灯用.但要解除保护.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何操作?这个原装的高压板不光带高压功能,还带个电源口,不是普通的高压条能换的。解除保护怎么解?

网友:
晕 用个单灯高压条外接电源试机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点评):
灯管是好的,已经测过了。

网友:
连接好高压板有四条连线.一条是地线.一条是供电端.这两条好接.另两条分别是开机线和亮度控制.这两条可试接.亮度可控就对了.致于安装问题.看你机子里面有空就找个地方固定.如没有.把原来坏的高压部分割除掉.把好的高压条装上.解除保护无非是在高压驱动集成块的保护脚加上高电压或接地等.怎样改接要看驱动块的型号而定

网友:
四灯管的改双灯得不好改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额。。。找ON信号线的时候不小心撞到了其它地方闪出了火花,结果高压条就自己好了。~现在试机中~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昨天看见个贴子说短路高压条输出电压的,不知道能不能实施

网友:
不是叫你i测试灯管  是叫你用单灯好的高压条把灯管正常点亮看图像正常不?

网友(点评):
图像一直能看见啊,就是暗,灯管一根一根点过了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