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20 怪问题

楼主(2011-05-16):
本机器的怪问题折腾死我了 能亮过LOGO就掉电 后来我发现能进BIOS BIOS选项 在BIOS考机器没问题 只要你要进PE也好 系统也好电流直接掉了下来 掉到0.20左右。在掉到0.01 安开关还能正常开机 开机还是掉 我换了个南桥了 还是掉 郁闷 请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看下硬盘接口

网友:
看下CPU 供电

网友:
有可能是CPU供电的滤波不亮。。你说的故障有点像NEC的那种电容引起的问题

网友:
你不行把外设都去掉进个pe 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是有的3 5V

网友:
回复 网友B:

硬盘接口没有问题 我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就是裸板点的 一样的问题

网友:
先加焊一下IO,再加焊一下显卡试试。我这也是猜测而已,请你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D:

集成的显卡 IO我还没有 该换的东西我都换过了 愁死了 就是掉电 但是掉点的时候 不是直接掉下去而是掉到0.20左右 风扇狂转下 就掉0.01了

网友:
北桥有问题的也有可能出现这种问题啊,不行就加焊下北桥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C:

加焊了 哥们 我现在就是搞不懂为什么他不是直接掉下去而是停在0.20在掉呢

网友:
把那风扇拿掉看看,还不行再把温控芯片拿掉试试吧,只能想到这些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哥们 你有没有1520的图纸啊 能传下吗 我的QQ236407289

网友:
版号是多少啊?在主板上找一下,发过来。是独立显卡版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集成的 la—4596P

网友:
可能是CPU垫片没弄好,戴尔的垫不好就会掉,今天弄了个戴尔700M的机器就是,后来发现插键盘也进不了系统,机器是进水的,后来换键盘就OK了

网友:
我这个是独立显卡的,集成的没有啊,你发个求助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