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使用正常 只要备份系统就会自动关机

楼主(2011-05-16):
  大侠们 谁 遇到过啊  好几个备份软件都试过了  只要备份就会自动关机     其他使用都很正常!! 怎么搞啊

硬盘 我换过了   现在 我又重新分区 重做系统了  做一半 就蓝屏  蓝屏之后重启  在bios里面找不到硬盘  又多出一个问题 - -!

网友:
换个大功率电源试试!你的主板是什么型号的,说详细点,大家才能更准确的分析呀!

网友:
我估计还是硬盘有问题的概率大。扫描一下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945  集显的 机器 电源我也换过一个  但不是大功率 200W额定的    也没用....

网友:
硬盘重新分区完装系统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硬盘 我换过一个了  还是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C:

硬盘 我换过一个了   还是不行

网友:
那看看南桥吧。

网友:
很有可能是硬盘接口部分的供电不足造成

网友:
回复 网友D:

换了新电源也没用

网友:
现在我同意8楼的意见!南北桥温度高不高?

网友:
饼哥说的 这些莫名其妙的故障 只能先软后硬 一步步排除了。。

网友:
前几天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GHOST系统好的,解包也好的,只要备份就出问题,机器是一同事拿去返修回来的,拿去卖,新配一CPU风扇,内存,查了半天我那同事忘记把CPU风扇底部的那张贴纸撕下来,导致CPU过热备份自动关机。你查一下是不是跟我一样的问题。

网友:
蓝屏一般是内存,硬盘有问题,南北桥温度高引起,可以先屏蔽本身主板的U口,声卡,网卡试试。蓝屏比不亮的电脑修理还麻烦。

网友:
楼主有用工具软件查过内存吗?CPU也换着试试!有些莫明其妙的问题,往往是你想不到或者几乎不会考虑的地方。我遇到过电脑偶尔开机不显,但只要能显示进系统用起来一点问题都没有,后来查出来是CPU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