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的基础问题--关于寄生二极管和DS互换

楼主(2011-05-16):
困扰了很久的问题,总也搞不透。

主板常见的mos都是N沟道的。一般电流方向也都是从D进,从S出(此时电流方向和寄生二极管的方向是反的)。能不能从S进,从D出?这和mos的寄生二极管有关吗?

反过来,P沟道的,正常情况下是不是应该从S进,从D出,这个能不能反过来,和寄生二极管有关吗?

网友:
我觉得那要看具体要实现什么功能,用在什么地方了。
正用反用的都有。
在笔记本上P沟道的MOS管用的极少,一般也就在隔离保护电路上放上两个。
作用也就是隔离:
1.适配器电压供电口,同时防止不插电源插座时电池电压反窜入适配器,如图:

+DC_IN_SS是适配器电压,它由PQ1的D极进,S极出;
反过来,只插有电池时,电池电压加到PQ1的S极和G极,PQ1截止,电压无法从D极出来。

2.电池电压供电口,同时阻止适配器电压直接加到电池上,如图:

+VCHGR是电池电压,它由PQ2的D极进,S极出;
在电池和适配器同时插上时,PQ2的G极是+19V的+DC_IN_SS,所以PQ2只单向导通(只通过寄生二极管导通,主体MOS管是截止的),PQ2的S极是+19V,D极则是电池的+12V或更低。
当适配器突然从笔记本上拔出时,电池电压可以毫不间隔的通过PQ2继续给笔记本供电,使笔记本继续工作,不会掉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图1没问题,那个p沟道场管就相当于个二极管,防止电池的电流入适配器。

图2不行,看不懂。PWR_SRC是什么电压?电流从左到右(场管导通)流过场管是什么状态?
反过来(通过寄生二极管导通)时又是什么状态?

我理解你的意思就是这个寄生二极管在电路中是有用的,是不可忽视的,对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反向接的时候你把那个二极管看成普通二极管就行了,其实没有这么复杂,你直接比较S极跟D极电压判断是否导通不就行了?记住一点,电流永远是从高电势流向低电势。

网友:
回复 网友B:

PWR——SRC是公共点电压,就是适配器出来的。图二的那个场管是隔离电池电压跟适配器电压的,就是说适配器的电压不会从左到右,但是,一但适配器断开,电池电压会马上从右边到左边。这个P沟道场管的导通条件是VG〈VS电压3.3V,当适配器撤去瞬间VG=VS电压,但是通过这个二极管,D极会有电流通过到S极,此时D极电压=S极电压且大于G极电压,场管导通。电池工作。

网友:
回复 网友B:

它们是一张图纸上的两个局部截图。
再给你发张将上面两图联系起来的图纸截图:

整张图纸文字太小看不清楚,请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的解释不错,弄董这个管的做作了。感谢。

总结一下,场管的寄生二极管是不能忽视不理的,它是个有用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