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940,主板和CPU不兼容

楼主(2011-05-16):
最近碰到2例,4600+及5000+的U在这块主板(上另外的U正常)上蓝屏重启什么的,装到另一块板上又正常了,困惑中。

把怀疑不行的U又装回原来的主板,居然正常运行。分析了一下,可能长时间没有拆卸CPU,造成针脚接触氧化,暂时是这个答案,如果怀疑不良的U运行几个月后正常,我再发表结果。

网友:
更新一下bios看看!!!!

网友:
请问一下 你是什么主板 看看 CPU哪里是 铁的背板 还是塑料的 要是塑料换个铁的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bios清零后再试,若不行的话就只有升级bios了

网友:
3楼,我听你说的意思是说是散热的问题吗?但为什么装在其它板上又正常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