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辨别内存条是几代的?

楼主(2011-05-16):
各位师傅我是一个电脑初学者我不会辨别台式机的内存是几代的,求教!谢谢

网友(点评):
最好的方法是每代内存都找几条来对比一下啊

网友:
这问题你去百度就知道了

网友:
内存的贴纸上有写,有基础的看下就知道了

网友:
我就是没基础啊,可以详细的对我说说吗?各位 谢谢

网友:
内存现在就是那么几种 ,你把上面的数字在网上查一下就是可以了

网友:
纸上谈兵没用,你把几种内存拿在手里一看一对比,你以后就清楚了。明显的区别。

网友:
谢谢你们,有一种内存是有两个缺口的那

MSI
SD的、

网友A:
哈哈你看标签啊。两个缺口的不用说都知道SD的。一个缺口一般从266-400是DDR1代 533-800是2代 1333 3代

网友:
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
学习了、我也是新手 呵呵

网友:
看标签上写的电压,

网友:
两个缺口的不用说都知道SD

网友:
现在三代的 很小了

网友:
SDR有PC-100 和 PC-133
DDR有226 333 400
DDR2有533 667 800 1066
DDR3有1066 1333 1600 2000 甚至更高

网友:
判断这个只要看看标签就行了,DDR400 533的就是1代 DDR 667 800的就是二代

网友(2011-06-16):
15楼真给力啊。图文说明,真应该奖励一样。

网友:
学习了、我也是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你看标签啊。两个缺口的不用说都知道SD的。一个缺口一般从266-400是DDR1代 533-800是2代 1333 3代

3 代目前有1066和1333   2 种

网友:
看标签,看不懂就把标签上的字百度一下

网友(2011-09-06):
来自: 广西防城港 来自 广西防城港
SD 3.3V 金手指有两个缺口,内存颗粒是双排引脚的
DDR 2.5V 金手指有一个缺口,内存颗粒是双排引脚的
DDR2 1.8V 金手指有一个缺口并且末班明显要细腻,内存颗粒引脚藏在里头看不见的
DDR3 1.5V 外观除了缺口所在位置不一样,其它和DDR2外观差不多
其实要我说,这个没必要死磕,多看几次用几次就懂了。拿到主板注意看槽子上标的电压是3.3V还是2.5V或者1.8V 1.5V,然后找对内存插进去就是了,插错的话不能顺利插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