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都来会诊DELL D510M无时钟

楼主(2011-05-16):
刚开始机器短路,更换了I/O芯片能加电,但是无复位,测时钟芯片不工作,CPU供电正常输出但是无PW_GD输出,也没有CLK-EN也没输出,再测无IMVP_PWRGD信号,这个信号是U173 08门电路输出,测08门的13脚为低电平(正常是高电平),这个信号是由I/O芯片发出的复位信号,但是I/O芯片没有发出次信号,不知道该查哪个地方了。。。。换了2个I/O芯片了,也换过南桥
附图:无RESET_OUT#

网友:
RUNPWOK有3.3V,已经检测过了   而且已经更换过那个08门电路了

网友:
开路了,还是无RESET_OUT#信号,此信号对地阻值也正常,就是I/O不发,I/O换过了

网友:
CPU有供电,没有PG输出,怎么不想把PG修出来呢?PG给南桥,然后南桥在复位,或者是给EC,由EC给南桥,不知道这个机器是怎么设计的。你应该把图纸放出来啊。我们好帮你分析分析。

网友:
没有IMVP_PWRGD这个信号CPU不发PW_GD和CLK EN的,所以查RST-OUT信号了,就是不发出,改换的都换了,CPU供电芯片没有问题,已经换过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VCORE这部分没什么好查的了,CPU供电已经正常输出,而且次芯片已经换过了,不发PG和EN信号,是因为没有IMVP-PG

网友:
大家还有知道I/O发RESET_OUT#需要什么其他条件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