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35s 加电无显

楼主(2011-05-16):
如题:初始故障为加电无显
一,重焊北桥,裸板有显,装上机器后无显
二,再重新植球重焊,裸板有显,装上后无显
三,更换北桥,加焊南桥,刷bios,更换cpu,还是无显,电流在1.1到0.7之间重复
还有没有其它通病什么的?
刷BIOS

网友:
是独显的吧,你是不是显卡不能压啊,

网友:
集显的话,看看是不是cpu不能压,有可能是cpu的问题

网友:
集显的,cpu座重焊过,换过cpu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