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笔记本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1-05-16):
一部BENQ笔记本装完系统后,正常解压,解压完后重启后进到XP滚动条那里就死机。确定内存是好的,硬盘也是好的。而且换过新的内存和硬盘还是一样。晕死。会是北桥吗?请高人指点。

网友:
系统版本  接着换   你换上个六七个  不行再看。或者看看能不能进pe系统,能的话估计硬件的可能性不大,我以前遇见过一个hp的,用的ati的南桥,是进不去系统,进不去pe,最后听无边老师的指点 做的南桥 好了,挺怪

网友:
北桥有可能 内存电压不够也有可能

网友:
建议   用一步一步安装的方法,做系统。系统做好后,驱动一个一个加载,每加载一个驱动就重启一次系统。看当加载到什么驱动的时候 ,系统在启动的时候出问题就是那个件有问题了呀

网友:
换一个cpu看看,

网友:
换几个系统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试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定要插两条内存才可以开的了机。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以排除软件的问题。可以进PE.

网友:
这个问题本人碰到好多!装驱动的时候不要把各个驱动解压 把所以的勾反选掉!意思就是什么驱动都不要打!第二个方法就是装个纯净版的系统吧!

网友:
BENQ的机有试过电池有问题也会死机的,看一下

网友:
取下光驱 解压  这问题貌似我遇到过

网友:
今天修了个acer 5580 跟你的现象一样,后来发现光驱问题,头次遇见,做系统什么都没问题但就是它坏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