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ASUS P5GD1-TMX/S板子 内存电压过低 维修

楼主(2011-05-16):
昨天 一块华硕P5GD1的板子 我朋友之前修过的 说是内存电压低~ 上面的VGA接口被拆走了~358上面一个8脚芯片也被拆掉了(型号我看不清) 正好手里有块同样的板子~把8脚芯片拆过去~ 量下内存电压1.9V  一代条子应该是2.5V呀~量内存边上的一个场管 S极输出 1.9V D极有2.8V 再量G极 2.1V  G极电压不对~从G极开始跑线  经过一个过孔到背面去了~量了下 过孔不通~ 后来给饼哥要了 个点位图  有图 就好找多了~ 从G极 出来 到了一个PRN328排阻的一端~ 从另一端出来 连接LM324的输出端~ 量下324的输出端 0.7V电压~ 这个电压偏低~ 量了下324的同相输入端1.4V  不太确定 这个电压是否对的~从 同相输入端跑线~经过一个电容接地   经过一个01B 和362的电阻分压   01B的一端是3VSB  另一端是1.4V   刚开始怀疑这个电容漏电 拉低电压~直接用镊子把它弄掉· 在量电压还是1.4V  看了下这个362的电阻 应该是3.6K    量了下  哈哈 阻值不对~ 直接从料板上找了个 换上去  在量内存电压2.5V  OK了~上CPU 上内存 跑码75  又从别的板子上拆了个VGA接口装上去~插显示器 亮机显示~此版OK~ 虽然很简单的一个故障·中间还是走了不少弯路~  以后还要多加练习~

网友:
楼主的帖子写得很详细  思路很清晰  先看电影一样 我什么时候才有楼主这样的技术啊

网友:
昨天没事干~画了张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