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NV40掉电问题,大家来看看

楼主(2011-05-16):
长城NV40,使用一个小时左右掉电,AMDCPU。南北桥,掉电时CPU温度还不到50度,更换CPU无效,加焊北桥,半天也没掉,以为好了,第二天杯具又发生了,仔细检测后发现CPU供电电感一个有点发烫,一个没有,测没温度的一路下管控制极没电压,另一路4。7V,看来就这问题了,CPU供电芯片ISL6264,测工作条件正常,换一个芯片IC没用,换场管没变化,难道还跟CPU的VID有关吗,没思路了,大家来看看。

网友:
用波波一量就明白了

网友:
散热不好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双喜版主,这芯片有这样的功能确实不知道,要好好学习了

网友:
是否修好了  期待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