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CAT7583代换

楼主(2011-05-16):
一片小影霸7300显卡 没有显存供电,控制芯片是8脚的CAT7583,试用RT9214代换不行,2脚输出电压只有0。7 V和场管G极相通,找不到CAT7583资料,不知道有什么芯片可以代换的,谢谢

网友:
零件是叫cat7583吗? 会不会你把名字搞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大,没有搞错是CAT7583CA

网友:
论坛里找了一下,可以用APW7120代换。不过不能用RT9214代换。

我自己刚刚修了一片HA-BG1的板。用APW7120代换成功了

网友(2011-06-27):
用APW7120代换成功,今天刚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