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NF4X-M2跑C1问题 本人新手无头绪

楼主(2011-05-16):
七彩虹C.NF4X-M2跑C1

本人新手只知道跑C1,随便拍了几张图片

网友:
希望仁兄们指点一下啊

网友:
压下主芯片,看看能不能跑码,这种扳子大部分是主芯片坏了,你的底部多黑掉了。

网友:
就是 桥的问题比较大  这板子有通病

网友:
cpu,桥,内存,不过你这板桥的问题大一些,因为你的桥下面都烧黄了。

网友:
先测内存工作条件,VCC1.8V   SMBDATA SMBCLK  3.3V  SPD 3.3V  REF0.9V  换CPU。刷BIOS

网友:
是通病,我手上有几块,都是网吧拆下来的,相同问题,,,,,仁兄有何好点的指教呢

网友:
C1当内存,量内存电压、时钟、SPD电压,如果正常,再上打阻卡打阻

网友:
是这桥出问题了,,,,

网友:
加焊一下内存槽旁边的排阻试试,还有io也会造成不过内存

网友:
都是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
这板子前天捡了三块,一样的,不过型号不一样,一块是U座坏了,一坏是跑码,档乱码的,重植单桥搞定,还有一块是不认硬盘,掉了个电容,!

拆那个BIOS,先刷个BIOS试试,刷BIOS比干桥简单点!我那三块板都刷成最新的BIOS了,有两拆得完美,根本看不出焊过,两边要用锡纸隔离,不然会烧坏SATA的座子!就不好看了!

网友:
这NF4板的桥发热量极高,有价值就换桥吧,没价值就扔了吧

网友:
先测内存供电  供电正常就压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这为兄台没有注意看!他说的是跑C1!也就是说本来就在跑码!

网友:
这板还是从简单的如手!不要动不东就压桥,很容易弄出新的问题!先测试电压,是正常的在刷BIOS。还不是行就把板上的外置色把取了。看下还会不会挡C1!

网友:
内存工作条件。。刷BIOS。。换U。。。植桥。

4板斧。。

网友:
集成桥,amd的cpu 这种超过七成都是桥虚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