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GC-M3不触发

楼主(2011-05-16):
pci a14 3.3  开机针有5v 点击触发针无反应,但点击bios跳线的1、2脚能触发。。。bios跳线连接的电容一更换过,问题还是一样,问下大虾们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
查下晶振可以有问题,还有IO,

网友:
回复 网友A:

晶振换过,I/O加焊过,还是一样

网友:
这块主板是南桥开的机吧,你测下南桥有没有坏,你测下桥上面的电容有没有只有0欧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些多正常的。。。能触发后没哪个芯片发烫的

网友:
    刷BIOS试试,不行SB

网友:
回复 网友B:

BIOS刷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跳线,跳反能开机,跳正不开机,这不就是SB问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