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2 屏幕闪烁水平黑线

楼主(2011-05-16):
自己有个IBM R52 本本 ,开机要把硬盘部位按住才可以正常是用,不按住的话就死了,然后按住又可以用,换了一个南桥后就可以正常使用了,没想到在使用的过程中屏幕会闪烁水平黑线,于是就把显卡换了个,但是现在故障还是一样,后来看到在高温胶纸上看见了2个元件,不知是电容还是电阻,零件搞掉了,现拍下照片,请哪位大师帮我看看少了什么件,感谢

,或者哪位大师有高清照片发我一个,邮箱是heshan728@163.com.谢谢

网友:
我本本显卡背面的照片

网友:
我本本显卡背面的照片地址是http://hi.baidu.com/heshan728/album/item/392ea4eda812291479f055c2.html#

网友:
图片怎么显示不出来,去百度开了个空间,还是显示不出来,于是就把图片的地址搞上来了,要把地址复制下来,粘贴到地址栏就可以打开看了哈,开始把屏和屏线都换过了屏幕还会闪烁水平黑线,郁闷啊,估计是不是跟掉了2个件有关系啊。。。。

网友:
给你个点位图看看 这个一下就对出来了

网友:
屏闪一般会是灯管问题。你换显卡有风险呀,

网友:
楼主你好,我打开点位图,里面只可以看走线啊,看不到零件的啊

网友:
能显示说明显卡电压那块问题不大,换块屏试试

网友:
找了一块同样的主板一看,才发现显卡背面少了2个电阻,加上电阻试机,哇,奇迹出来啦,居然好了,以后做桥要小心,千万别把件搞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