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输出电压低!

楼主(2011-05-16):
航嘉冷静王,输出:3.3V正常,5V脚只有4.5V,12V脚只有10.7V,PG脚4.5V。爆的电容和大电阻,已经换了,故障依旧。

网友:
上板再测!~会准点!~万用表准吗?!~如果可以工作也没有什么问题了!~

网友:
先把5V 12V整流管换了看看。

网友:
回各位,是负载能力不行了!拆了12V跟5V的两个大负载电阻,电压上来了,但上机后电压只能到4.5V和10.6V,恐怕不稳定。

网友:
查输入芯片的各路取样电压电阻电容二极管。

网友:
就把整流管换掉、、、

网友:
带荷下降最头痛,换全电容如不能上来就没望了。

网友:
5V 12V整流管长什么样啊?

网友(点评):
就是象双极管一样的外观的双二极管.装在散热片上的.

网友:
应该是脉宽调制芯片的问题。最好看一下芯片周围的电阻值,要很精确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5v,12v整流管形状如上图。

网友:
为什么3.3V和5V会在同一颗整流管上输出,这颗小小的东西顶得住吗,两种电压又是如何得来???

网友:
把那对调整管代换下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了。在电源中就这样子啊有什么具本标示吗?

网友:
是整流双二极管,3V和5V在一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4号管是5V整流管  2号管3.3V是从5V降压得来的

网友:
整流管,7500,LM339F都换过了都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客气,在电源中没有什么具体标示,上面只写一些型号,看多了就认识了。

网友:
7500的2和3脚电容换下看看

网友:
那你就换个变压器吧

网友:
检查各路输出的稳压检测保护电路是否有问题!

网友:
查脉宽调整电路

网友:
查下光耦,反馈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