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行正常,但关机后不触发。asus a8t

楼主(2011-05-16):
如题接客户一asus a8t  cmos放电后开机,运行2小时一切正常。但关机后不触发,须coms放电后在触发上电,开机运行也正常。望高手伸出援手。在下谢谢了。已解决。

网友:
RTC电路检修!

网友:
小倩维修过一个这样的、、、

网友:
你可以问问小倩、、、

网友:
我感觉也像南桥问题

网友:
修过一台sony的,每次都要按一下D壳上有一个reset小孔才开机,并且不能关机,reset信号是南桥发出的,所以我就取南桥重做bga,一切都好了。

网友:
南桥,rtc电路有问题吧

网友:
   南桥的可能性最大了

网友:
晕,没清焊盘。导至开关3伏通过焊膏漏电。出现奇怪故障,又查不出原因。谢谢大家热心帮助,以后有问题还来请教各位。谢谢。

网友:
这个机器上次修的是休眠键,可惜我忘记如何分析了,不加电 ,开机键没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