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8371笔记本 暗屏

楼主(2011-05-16):
一台宏基8371笔记本电脑暗屏,拆机后发现屏是LED的,不知从何下手,哪位兄台有经验的,指教一下吧!谢谢!
已解决:经检查是背光屏线已断裂,重新焊接。刚好我们公司产生LCD的,所以有许多工具可用!以下为屏线断裂前和焊接后的屏线。

网友:
三个月前也修到ACER本本12寸LED的,一样的问题。就是哪里断了。。

网友:
我多是排线直接接的这样接好像不怎么好安装,也不怎么安全啊。

网友:
这个杂装得回哦、、怎么焊接这个。。哪个可以用刀刮开??

网友:
这个线最烦了,以前手机也是的,不在意就折断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听我们公司开发部的工程师,这线断了非常麻烦,所以在他们的帮助下才能接好的。最开始打算接细线的,后来他们说干脆接大线的吧,所以就焊接了大的线。

网友: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你!

网友:
回复 网友C:

线是大线,所以有点丑,如果追求完的话,可以把线换 成小线同把线剪短点。排好看一点。是用刀片一条条的刮出来再焊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的,这个线最脆了,时间长了就老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