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 大电流

楼主(2011-05-16):
此机器 CQ40 AMD平台 ATI独显  AMD芯片组   ,机器刚来时客户说是 CPU坏了,我加电后发现大电流 拆机后发现  PQ202 烧穿此管子是CPU供电上管  换了之后  加电又穿 ,此时把PQ202 取下加电正常  各组供电电压都正常  ,之后把PL201电感翘开测 后端组织为0欧姆  此时把CPU取下测还是0欧姆  开始怀疑此电压到北桥或者显卡了   通过查看图之后发现 此电压只到CPU  此时电击可调电源 调到3V  电流调到1A 一电击发现  在PL201旁边有个胆电容  冒了股烟  把此电容更换后  加电电流不大了 ,可是触发掉电,测瞬间电压,CPU 电压不出来,怀疑CPU供电芯片ISL6265 有问题  更换供电芯片后  一切正常开机。

网友:
上管换后又穿,就要考虑isl6265了。

网友:
上管击穿一般都是供电IC有问题或者是控制线路有断线

网友:
楼主上来就搞3v电击,真猛

网友:
思路不想错  值得新手借鉴

网友:
这款机器的稳定性也差,老是会时亮时不亮的现象

网友:
只要是上管坏了的,都要把IC给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