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f1/648跑D0

楼主(2011-05-16):
sf1/648这块独显的板  没有CPU的供电,U座加焊过,内存的电压正常,但是LM324发热。电源管理芯片换过  请高手指点
LM324换了还是一样  跑DO   是一开机就跑到那种

网友:
没供电就修供电。查电源芯片的EN和供电还有VID,这个板好像座子底下容易掉件

网友:
老师说了,先查电源管理芯片的VCC\VID\EN,都正常的话,再看驱动芯片以及上管下管。如果不正常的话,看VCC还是EN的不合适,然后再跑线~

网友:
主板用的啥型号的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LM324发热。。。那就跑这里的线路。。。看他跟哪几个芯片供电。。排除短路。。在修U供电。。

我前两天就碰到一块AMD的板子。北桥短路造成LM324跟RT9214都烫手。。。。

网友:
回复 网友A:

VCC和EN都有VID没注意看,这种板真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