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410 开机自动入BIOS

楼主(2011-05-16):
今天有一个联想L410的机器,开机自己动进BIOS。F9恢复不了。。在论坛里面也没有这个型号的BIOS。拆机看了一下,SL410K的机器一样的。。自己以前有存这个BIOS。。刷了一个上去可以开机。还是会自动进BIOS 后前按F9恢复一下,行了。。本机BIOS恢复不行,刷SL410K恢复可以了。。100到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能说的详细点吗,F9恢复什么?

网友:
要是能把bios传上来这个帖子就完整啦

网友:
F9恢复一下原始BIOS设置

网友:
那么奇怪  是不是卡键了

网友:
卡键的话,刷了也一样进,应该不是。

网友:
有这等事啊,bios坏 导致自动进bios ,换键盘换不对,有这种事情发生

网友:
不是键盘的问题的。。进BIOS后按退去键可以进系统。

网友:
恩这种问题暂时还没遇到过 、学习啦

网友:
问题好奇怪,是不是之前BIOS被刷错了

网友:
能不能说清楚点呀

网友:
今天接一台SL410K的和你说的现象一样!!!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
讲的不是很清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