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主板死机

楼主(2011-05-16):
一块昂达G31死机。是主板的问题。但是确定不了是桥还是其他什么问题?

网友:
运用排除法,排除一下

网友:
死机一般都是桥问题的  压一下桥吧  不过压桥有风险  先通知一下客户再说

网友:
死机。。虽说有通病。。但是楼主也要把什么情况下死机描述一下撒。。。

硬盘。内存。CPU都会造成的。。。

网友:
死机的原因很多,有电源、内存、硬盘 。一个个排除试试,要不,先换个主板,看看能不能行,能行的话,说明就是他主板的问题,当然散热一定要做好,不然也死机,再下来就是焊接了,瞎猫碰死耗子吧

网友:
跑什么啊  不会是电容怀孕了啊 我的昂达N78也是一样 启动死机 档38 后来看了几遍是电容怀孕了  不明显 乍一看 看不出来

网友:
应该是北桥的问题记得以前修过

网友:
死机时测量主板的电压,看有无不正常的

网友:
测测周围的外围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