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华硕A6000 开机几盏灯不停的闪 还掉电

楼主(2011-05-16):
今天碰到一台华硕A6000的机器,别人说这个板子有通病 但是我这个通病都看过了 开机的时候还不停的闪着灯 电流跑到1.23左右就掉电了 本人怀疑是又哪个地方短路了 可是我都测过啦
没有短路的啊!纠结 本人是个菜鸟 望路过的仙人帮帮忙 看是什么通病 还是又哪个人兄碰到过此故障的!谢谢啊 各位神仙!
华硕
掉电
通病

网友:
是不是不跑CPU啊 或者CPU供电芯片

网友:
AMD还是INTEL AMD就是CPU 坏了

网友:
AMD的CPU 754座子 南北桥SIS的 显卡N卡

网友:
或许座子空了 也说不一定的

网友:
不加内存试试,sis桥爱坏

网友:
CPU座子出问题是这款机的通病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 谢谢辛苦了各位师傅

网友:
根据经验先换个内存和CPU试试,还有这个机子的显卡和北桥都容易出问题。

网友:
谢谢已经解决了 是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