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同行做故障! 硬盘不认.

楼主(2011-05-16):
遇到两台开始都好好的,然后到同行那去一趟,
在回来我这里,就认不到硬盘,找了半天没发现被动手脚的,
查了半天也没解决,非常纠结!
有人分享下,你们是怎么下手的?

网友:
干这行的 离得近得同行关系还是要处好一点  找个料什么的也方便

网友:
同行要良性竞争,共同发展,不然。。。你就哭吧

网友:
两台都好好的,为啥要到同行那里去走一趟呀?

网友:
就是,好好的你还往同行跑!

网友:
应该是机器本身不稳定

网友:
这种情况你要看收不收的起价,收的起价就找份图纸慢慢路线路,就是怕硬盘认到了还有其它问题

网友:
SATA的偶合电容和SATA的时钟(时钟IC到南桥)都查查

网友:
先看硬盘转不转。要是转问题就大了。不是时钟就是数据线给你做手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