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X200的老机器开机提示要密码,怎么解??

楼主(2011-05-16):
一客户拿一太DELL X200的机器过来,开机就要输入密码,也不能进BIOS ,我乱输个密码进去按回车后提示是14174 ,哪位朋友会算这个密码的请帮帮忙吧,谢谢您了!!!!

在线等!!!

网友:
没人知道吗?我自己顶哈别沉了

网友:
应该是设置了BIOS密码,放下电试试!

网友:
不行的话可以刷BIOS 啊

网友:
先放电,再刷BIOS,最后再到淘宝网找破此类密码的专业人士

网友:
刷BIOS 吧1!

网友:
先拔掉cmos电池看看,不行就要刷bios了

网友:
在网上找找dell的算号器,输入机身串号,就能算出通用密码,可以试下,

网友:
用通用算号器可以算出来不过一般这类软件都是要钱的

网友:
是BIOS密码吗?是的话那就的刷BIO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