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火车ML 3230没有待机电压

楼主(2011-05-16):
  这两天闲来无事。把一前天给人家换掉的动力火车ML3230拿来。。测量没有待机电压。拆开发现保险炸了。C5027辅助开关管击穿。旁边的两个电阻烧断。一个C945炸了。。换上以后没有短路了。测量了辅助变压器初级有300V电压。次级没有电压输出。如何测量次级的电压。他的电源IC是7500B和LM339组合的。还有如何测量辅助变压器的好坏。。。我在论坛上看了辅助电源电路的讲解。。怎么也看不懂的。。请教下的。

网友:
如果C5027  c极有300V电压  至少说明开关变压器没开路  待机电路损坏一般都要地毯式检查原件。否则还会烧一片。

网友:
待机电路没有多少元器件,一个一个地查测花不了多少时间。

网友:
老师主要我不懂待机电路 如何跑的。。他不像主板那样好跑的。。如何跑待机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大。 我就是看不懂待机电路的。我只修好初级那地方次级还要什么我就不会了。。请教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张老师我就是不会跑待机电路初级还能一个个换搞定。就是到次级待机电压我就不知道了。我上论坛也没有引电源的电路。此电源是初级烧了。。我把初级修好了。。就是次级我查不了了。。如何办呢。。。

网友:
这是有光耦的待机电路。

网友:
无光耦的辅助电源。

网友:
没有文字说明,若有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