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转正 《优派液晶显示器上电后一直闪》

楼主(2011-05-16):
故障现象:液晶显示屏上电后亮一下就灭,过几秒钟再亮,之后还灭!
维修过程:拆开液晶显示器的外壳,将高压板取出来,发现电容鼓包了,高压板上一共三个35V180uf电容并联,用万用表电容档测量并联后实际总容量为100uf,将鼓包电容拆下来测量容量为38uf,将另两个拆下来测量也为40uf左右,将三个电容全都换上新的,由于手头没有35V180uf的电容,找了三个35v220uf的电容换上了,安装好 上电 液晶显示器完好,故障解除!

网友:
恩,最最简单的液晶维修了

网友:
周围是同事还是师兄弟?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单位液晶显示器经常坏,以前都是送出去修,我在单位干的是电气维修,学的专业是电子,今天自己修一个,没想到修好了!以后单位的液晶显示器坏了都得自己修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单位的同事

网友:
回复 网友C:

简单的还行,复杂点的 可能就头疼了

网友:
一个显示器6只手在弄,太浪费劳动力了。

网友:
先从换电容开始,再步步提高,高手一样从此经过。

网友:
能碰到这种好事!·

网友:
你的外壳怎么拆的呀,我的显示器和你的一样一直拆不开,又不敢太蛮力拆。

网友:
回复 网友D:

用一个IC卡翘开的,里面好多小卡,得多几个人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E:

今天又遇到一个,可惜没有电容了!去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