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Thinkpad SL 400 黑屏

楼主(2011-05-16):
通电测试 高压条进线1(地)2(地3(空)4(地)5(黄 3.0V) 6(绿 3.25V)7(空)8(红)9(红)10(红)

不通电测试 8-9-10接地的  请问是不是短路了

主板上的屏线(高压条连接主板这端)接口附近 一个保险似乎烧毁 大电熔短路

那么是否替换掉达电容和保险 就好了呢?  正常的 高压条的电压是12V吗 ,类似的SL400本本

电熔看不出大小 随便换行吗?

外接一切正常的

呵呵 是新手 多多指导啊

谢谢了啊

网友:
找个一样大小的电容装上就行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暗屏吧,这个机器的通病,保险和电容换掉就OK了,今天刚修了一个

网友:
直接改个,修起麻烦

网友:
改屏线比较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