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5本屏不亮机 外接正常走弯路维修一例

楼主(2011-05-16):
今天接修同行送来的HP CQ45,故障时本屏不亮,外接正常,本屏一点光都没有。仁宝代工的LA-4102P.开始没有动脑子,按经验直接加焊显卡,故障依旧。后以为显卡有问题了,正好手上有全新的,就换了一个。结果照旧!我的BGA我自己还是蛮自行的,静下心来想想,应该是电路故障了。打开图纸19页,看LVDS接口,量4对数据线阻值都正常, 示波器打总线只有电压没有波形, 看来是显卡没有检测到屏存在啊,才不放出来ENVDD信号啊 可是数据线都正常了,总线也正常啊,为什么检测不到屏存在呢? 对着图纸那个JLVDS接口我就看啊,忽然想到一个问题,是不是屏电路没有工作起来啊?还有,那个+3VS电压到屏里面做什么用啊? 索性将屏线剥开,查那个+3VS是给了屏供电了 ,再量一下 那个线路断线了,原来是+3VS断线了导致屏供电没有,显卡检测不到屏的存在,自然就不会放出来开启屏电压的信号ENAVDD了啊  哈哈 这个机器修好了 但是中间换显卡确实是走了弯路了,以后要多注意了。

网友(点评):
应该是码片供电哦,如何码片输出数据。但是HP的机器应该不要码片,EN应该用哦。联想的多。

网友:
我修到的联想F41M,也是屏供电+3VS没有,但现象是开机白屏

网友:
外显怎么还判断显卡呢

网友:
这个机型的机器第一次修到  没有经验啊

网友:
楼主,+3vs没有是怎么引起的,说具体点呀?

网友:
完全黑屏,不是暗屏。这是CQ45的通病。一根棕色的线断了。应该还有几根也快断了。

网友:
我看你标题我就知道你要说屏线断了

网友:
向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屏线问题的    CQ 40    这样的也多

网友:
思路清晰,分析透彻,好案例,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前天修到一台R400的,屏接口处一3M电压无,导致暗屏,当时想不大通,看了你的贴子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
习惯性的我也会先干显卡。。。但不会换。。因为显卡坏的几率太小了。。

网友:
我这边到碰到两个灯管坏的 今天有一个是要摆着屏才回显示 估计是屏线的问题吧  可惜机器没接到手

网友:
以前遇到一个DELL,也是认不到屏,电压什么的全部正常,就是认不到屏,而且屏显也没断,当时郁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