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让人纠结的怪故障!5200+在昂达NF5上跑50,原因让人很费解!

楼主(2011-05-16):
  今天接到一台电脑主板是昂达长城电源 显卡杂货特供版9400GT 昂达NF5S主板 CPU是AMD X2 5200+  !开机无显示,马上就插上修电脑必备之工具诊断卡,显示内容是挡在了50 代码上!RES 灯屁亮的,缓慢闪烁!遇到这个问题先拿来我的专用电源换上,开机结果老样子还是50!接着开始拆显卡内存!还是当50 !摸了摸网卡芯片,温度正常!顺手,清了一下CMOS ,哈哈惊喜来了!跑到了C1!关机 ,插上显卡内存!画面显示了出来!还以为就这个小毛病呢!进入CMOS设置,把时间启动项都设置好了保存退出!傻眼了又黑屏!关机再开机又是当50!哎又清了COMS马上就开机又出现了!不改CMOS 按F1直接硬盘启动进入XP系统!在系统下改了时间,从起还是挡50!没办法!再换电源清除COMS,刷BIOS ,都搞过了 !还是那样!看到这里可能大家和我一样都觉得板子没搞头了吧!换吧!我把CPU装到一张梅捷主板上结果 ,开机就是00 ,于是我也试试清除CMOS ,结果马上就点亮了!F1也能进系统,总之,不能进CMOS改,用了之后要重启或关机后要清了CMOS才能点亮,进系统后能正常使用!拿了一颗x2 4600+ 装到NF5S上 保存CMOS 这些都一切正常!
  结论是5200+CPU 出问题了!
解决方案
   可以不装CMOS 电池 开机按F1 重启或关机后要断电几分钟,在接点才能开机!这样能将就用,时间不对安个时间同步软件开机联网自动同步将就用!还有就是换掉CPU!明天客户来了再看怎么处理!

网友:
AMD的CPU易坏

网友:
!机子已拿走!用户舍不得花钱买CPU 就将就用了!如果CPU彻底挂了再考虑换!

网友:
CPU坏的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AMD的CPU故障率多,我还有块5000+在夏天使用正常,到冬天就开不了机~

网友(点评):
你这个更牛 居然冬天不可以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个cpu  怪牛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加焊试了吗?

网友:
前段时间我的一块昂达主板,也是不能保存,一保存重启就黑屏,后来刷BIOS解决了。

网友:
这U多坏,放BGA上烘它一阵子

网友:
现在的问题越来越奇怪了·····

网友:
AMD的U怪问题太多,最好给客户装INTEL的

网友:
呵呵  安还真没见过这样的  谢谢楼主分享了   下次遇到了   也有头绪了

网友:
冬天的时候曾经用预热台下面加热,上面用风枪吹过,等脚都快动了,停下凉了装机用一天正常,第二天又不正常了~所以一直搁着,前几天拿出来居然点亮了,而且在我店里用几天了,也没出问题,现在还正常呢

网友:
哈哈AMD的U确实容易坏,做了七八年了,见过AMD 的U坏的有接近10片,没见过INTEL坏过U的

网友:
楼主干脆就说U坏了,还用得着跟客户这样那样将就用的,什么费都没收到,还白研究一通,哈哈,直接说U坏了,不换也得换啊

网友:
叫客户换个U就是了!

网友:
AMD的CPU没完全坏就是翻那人的,,有好多不过内存的,,也有死机的,。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