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AA185W03怎么改驱动板 急急

楼主(2011-05-16):
接到一台长城18。5显示器,批示灯不亮,按开关没反应,开关测好的。新的,才两个月。电源高压板都好的(换了高压板没用),怀疑是驱动板,CLAA185W03这个好像是单8的屏线吧,手上只用双8的。又没程序,不知道怎么弄了。跪求指点。
显示器

网友:
那你刷个单8 的程序不就行了吧,,

网友:
没单8屏线。NTA93A(乐华驱动板)。

网友:
求高手指点

网友:
刚才量了一下,其它按键有电压,开关键没有。有知这个驱动板能修不。

网友:
开关按键没有电压?那其他按键电压是多少?应该是有点偏低把,你把开关按键拆掉在测量下,试试。拆掉后电压正常的话就是,开关按键坏了嘛

网友:
换通用的搞呗,,,,

网友:
null
查板子电源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