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不通电,双重故障

楼主(2011-05-16):
同行送来说不通电,在别家没修好,客户又在等,不好修的话就不修了。
接可调电源,按开关无反应,有充电电流。拆机测量无短路,裸板上电,待机0.00A。
一般情况下0.00要么隔离电路没通,要么没产生待机电压,因为有充电电流排除隔离电路,直接测3M,5M无电压。
X31用的是MAX1631, 查22PIn 供电正常,9PIN 2.5V正常,15脚2.5V正常,7PIN,28PIN 无电压,问题就在这里了。
测对地无短路,ON3与ON5 都是用VCC5M_ON控制, V5ON经过R993变成VCC5M_ON, 查V5ON信号是由PMH4发出。
查PMH4第7脚供电正常,时钟无波,看PMH4之前被换过,加焊一遍无果,直接换了一片还是一样,说明并不是PMH的问题,另外一个能造成此问题的就是EXTPWR_PMH, 查该信号为高,正常的时候是应该为低的,测Q99第2脚为高,测1脚为高,追信号-EXTPWR为高由VCC3SW上拉, 测Q8第一脚无电压,测对地200欧,正常。测D47发现已经开路,找到T4料板换上后,-EXTPWR已经正常被拉低,测量PMH4时钟已经起振,但是还是不通电,大晕,回头又测PMH的工作条件突然加点跑马了,断电再试,又不通电,测试两次发现当测到46PIN时就会加电并能点亮,把主板翻过来一看,原来延时电容掉了, 找一个容量一样的换上OK,反复测试无问题,报价,装机,收钱。  附上图纸 IBM

网友:
分析的很详细。。。。。。。。。。

网友:
分析的挺好,再接再厉

网友:
都是一些关键测点啊,很好的实例啊

网友:
是比较经典的机型啊

网友:
分析的很经典学习了

网友:
分析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