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显示器接VGA线不显示

楼主(2011-05-16):
今天收了一台HP显示器,接VGA线不显示的!应该是驱动板问题,拆机打VGA接口的R G B H V的对地阻止R G B的阻止是72没问题。打H V的阻止通了,一般H V的阻止应该700到800的。问题找到了,接这跑线路。直接连接了个二极管,量二极管的好坏,击穿了!直接把他去掉!问题解决!

网友:
这机器,估计显卡也挂了,,

网友:
“阻值”。不是“阻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