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联想L15E使用中电源自己关闭,接电源键可打开,一会又自己关闭

楼主(2011-05-16):
请教一下,联想L15E使用中电源自己关闭,接电源键可打开,一会又自己关闭,自己关闭的时间可从零点几秒到几十分钟不等,是主控问题还是高压保护?谢谢!

网友:
补充一下,自己关掉的时候电源灯不亮

网友:
电源 按键漏电

网友:
把按键全部换了试下

网友:
L15的电解电容鼓包常见

网友:
按键漏电会失灵吧,但是每次按都能起作用
另外,肉眼看电容无鼓包,但也不肯定电容没失效
电源板补焊过,排除虚汗可能

网友:
你把所有的按键都换了看看

网友:
把 盖子  拆开 看下吧,,, 查电容,,换 按键,,

网友:
null

按键拆了比较好判断

网友:
打开 目测  电源板  和按键板

网友:
电源供电不足,猜是电源板电容坏了

网友:
测量5V和12V电压,挺稳定的

网友:
最好的方法就是换安键度试试了

网友:
这种现象要么是电容鼓包,要么是按键漏电,不要仅仅通过测按键板的电压来判断的好坏

网友:
学习学习再学习
版主:学习一下也得扣分呀?

新安江 -6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按键板,电容和电源IC等

网友:
呵呵,原来机子里面跑了很多细小的虫子进去,现在清理掉了,开了几个小时都正常,再开一段时间烤机

网友:
楼上几位说的不错,,,建议你把按键板上的所有按键全部换掉,此故障算是除根了,,,

网友:
我上次修了一台 也是这样 打开后盖 里面很多蟑螂  用洗板水洗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