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算是什么问题!!!开机后再黑屏???

楼主(2011-05-16):
今天修了一台明基R23E笔记本,用的AMD754cpu VIA芯片组,集显!待机0.02左右!能开机!电流到1.7左右!开机自检后提示按f1进系统按del键进bios!我按了F1后直接就直接黑屏!电流到1.5左右!也不进系统!什么也不工作!还是那些电流!有时电流到0.8左右!要是按DEL键进bios有时直接重启!重启后还是黑屏!不进bios!偶尔进了一下bios!拆机后电池鼓起!好像没电了!下班了没时间修了!这个主板要不是电池的问题!只要一按F1就直接黑屏!大约是个什么问题!我已经排除高压和灯管了!

网友:
这个型号的,要先考虑南桥,南桥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自检都能过,就是按F1就黑屏啊

网友:
是南桥坏啦

网友:
CMOS电池换了先,不然就南桥咯

网友:
AMD的散热太垃圾了,加焊显卡,就好

网友:
AMD的真是不可靠。刷个BIOS先。不行加焊桥

网友:
南桥、显卡、刷bios   学习来了

网友:
先换南桥吧,南桥简单。先易后难嘛

网友:
有时还能进bios,真是有点晕

网友:
但是有时还能进bios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没有显卡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但是有时能进bios啊

网友:
检测顺序:系统、BIOS设置  高压板 显卡,前提先测一下外接黑不黑。

网友:
你把硬盘拔了看看还会不会黑屏,如果会,北桥几率大,不会的话,就先换个硬盘试试再换南桥

网友:
先排除外设,bios电池没电也有可能

网友:
昨天接了一台三星的,跟这个有些类似,进系统到滚动条那里之后就什么也不显了,电流也是保持不变,怀疑是桥空焊了。

网友:
我以前修过一台这样的,我是把硬盘取出来,在别的机器上放了系统,然后装上去就解压就可以了,但你这个不一定哟,也可以试试是,先软后硬

网友:
AMD机器最好先换个CPU试下。

网友:
AMD垃圾南桥,

网友:
首先排除硬盘
然后南桥

网友:
先刷BIOS在做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