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机华硕psld2 se主板报错0063代码,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05-16):
台机华硕psld2 se主板报错0063代码,是什么意思!!请高手指点应该查哪?
华硕

网友:
我的诊断卡是四位的,应该是00b3吧

网友:
是诊断卡的码,还是显示器上报的码

网友:
好象是不过内存

网友:
是诊断卡跑得码

网友:
内存电压正常

网友:
不插内存诊断卡跑E004

网友:
这代码我查了诊断卡的使用说明书都没查到,我的也是4位的不管63还是b3都没有,是不是你的诊断卡挂了,乱跑码啊

网友:
哈哈,换个插槽试试,有的主板每个插槽跑码不一样

网友:
内存BIOS都有可能

网友:
内存没过把

网友:
不是内存就是bios 要不就是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