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 E43L 接硬盘卡LOGO

楼主(2011-05-16):
       机器 接硬盘  卡LOGO    不接则不卡

                                    硬盘是好 ,换新的硬盘照样卡。             朋友们有修过这样的情况吗?

网友:
估计南桥坏了

网友:
对 估计南桥虚焊或坏了

网友:
砍南桥就会好。

网友:
南桥问题啊

网友:
两种可能,1南桥问题,2,与南桥通讯的四个电容有问题!

网友:
BIOS及HDD接口 /通讯的高频电容/南桥旁的HDD相关信号,(有一个电阻一端接地一端接南桥忘记信号名称了)/南桥。

网友:
南桥检不到硬盘

网友:
南桥的可能性是最大的,应该先刷BIOS

网友:
硬盘换个先

网友:
电压有没有问题啊 把光驱拆了试试

网友:
换个南桥啊

网友:
这个机器别人修过吗?如果没修过的话,你看下IO旁边有个细长的晶振,那个晶振有问题就会造成down logo  。

网友:
看看USB口有没有问题,很多USB口问题,也会这个样子

网友:
网卡出问题也会出很多莫名其妙的故障

网友:
   好了   加焊  OK了

网友:
是开机的LOGO?简单,南桥没问题的情况下4个电容换了

网友:
原来是南桥,手头有个上网本,集成显卡的,估计也是南桥,有使显示有时不显示,键盘进系统没反应,在系统外可以用,可以按键进入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