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锋锐K410C开机不显维修

楼主(2011-05-16):
机型:K410C
故障:开机不显。

上电开机电流在0。3不动。直觉:CPU没工作。拆机一量果然CPU无供电。

CPU电控是ISL6262,找出图纸看了一下。6262要工作必须满足几个条,3V 5V VIN等几个信号,分别查了一下。除了VIN电压无之外。其他都正常。那就重点查VIN电压的来路。 VIN电压是通用R186限流过来的,上板上找了半天没有找到这个电阻。反过来看。额。看到R186的字样。但是这个位置没有电阻!再仔细一看有一边发亮一边不亮,判断为电阻发霉烂掉了,于上板上找了一个10欧的电阻装上。开机电流一路上升。接屏亮机

chinafix[1].com.cn迅维网_FIC

网友:
还是楼主眼见啊  要是我肯定发现不了!

网友:
有电路图就是好 修机子就是快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个位置真不好找。在PC卡旁边。不注意就看不到

网友:
修本还是要有图和点位才方便

网友:
思路完全正确,CPU供电IC先查供电,再查各开启信号,如CPU供电MOS管瞬间有输出的,查负载是否有短路

网友:
没有点位图,就是找元件太费劲

网友:
如果在板子上没偶标位号,你就麻烦了

网友:
如果点位图和电路图做一个PDF该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