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教训贴,不要吝啬,混个脸熟!

楼主(2011-05-16):
          PS:本帖已放转正区。
           本实例不是什么技术贴,本人也写不出什么技术贴.......只是一经验教训贴。以此说明维修中的基本动作要做到位!俗话说大意失荆州就是本贴标题了....。
            学习维修也大半年了,维修还只能算勉勉强强半桶水···现在也大部分靠经验维修。,实在惭愧。看着坛子里面的大师笔记本实例分析的一道一道的,看完后感觉电路原理分析透彻简单易懂,实际换自己分析不出来。时序还只是似懂非懂,不知道为什么?
          今天这板子只是感觉有帮助,有意义所以贸然贴上来给大家看看,并希望转个正。觉的讲的有道理有意义的赏个脸,混个脸熟啊。
           上主题不啰嗦。一技嘉945主板C1——04长报警,上内存与不上内存跑马一样,大致认为没有检测到内存。不二话上阻值卡,量核心1.8V,各个阻值基本没问题。给桥加热,加压无反应。转移目标,直指——BOOS!【游戏中老板基本都是在最后打滴~~~但是权衡利弊后还是不好贸然动桥!】
            BOOS都打完了按理说这任务也该完成了吧!上电后故障依旧!开始摸后脑勺了...考虑那里疏忽了什么,拿着板开始重新打量。经过反复观察打量后你们猜怎么着了?
            发现内存槽接触片少了一个!经确认为3.3V供电!因为打阻值时只戳了1.8V没有戳3.3V!少戳了这一下就走了很多弯路!甚至要动桥了!所以以后要把阻值卡上面的洞全部戳一遍,戳戳更健康...。
            奇怪的是两个内存槽3.3V脚都不翼而飞了!
           下面是飞线后试机图。维修用心,认真还是很重要滴!!!
            图是手机照的而且上传限制就上这几张了,管理看的上的给个正,再加个精,最好在来点分咯......

网友(点评):
你把飞线焊接到内存条的脚上面,以后怎么换内存哦?

网友(点评):
那个3.3是SPD电压把,楼主有时间看看是不是238脚,很多D2内存插反会烧到这个脚,而且一烧就是烧断线,飞上后,很多都OK

网友:
谁都会 太小儿科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我攻击你!明显你就是一脑残流!看到我第一句话说什么了没有?本贴意义不在于技术不技术!有两把刷子不是拿出来炫耀滴!况且还不知道你有几把刷子?

网友:
比你好滴滴 没关系 以后多请教我就好了 小伙子

拾月贰拾伍 -2 谦虚
★牛气冲天★ -5 要学会蛋定
悦颜浅笑 -10

网友:
最终还是被楼主发现了嘛  楼主还是很细心的 呵呵  我是新手  学习了 楼主辛苦了

网友:
这是谁做的手脚,给把内存供电脚给搞断,看你跑马,下马才是

网友:
能找到故障点就是好的 ...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人家现在的技术没你的好,但是以后,
眼光放长远些。。。
还有人家是新手,你都老手了。
不去鼓励下人家, 还在这里讽刺。

网友:
不过内存。。最基本的就是测外围供电。。核心供电。。上拉电压。

都正常就打AD线的阻值。。。。

网友:
这线飞的,太决了

网友:
我是内存有一金手指烧掉了,不得已,也是这样飞线搞定。只是内存一般拆不下来了。呵呵。好在自己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话让我有想去捡砖头的想法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兄弟,莫冲动啊。

网友:
楼主要蛋定!想到我比你更惨.........南桥的边边脚的一个很小很小很小的地方被散热器给挂断线了不多,查了一个星期而已

网友:
这里要说清楚一下,飞的线是接在一小铁片上面,然后斜插在内存接触片里面!并不是直接焊在内存上交给客户!如果焊内存上换内存不方便我还是知道的,所以上面的图只是制作用来试机的。这里枯木道长貌似没有看清楚第二张图啊。【再次碰触到本贴主题:用心!认真!】自认为自己手机拍的还是蛮清楚滴...

网友:
回复 网友C:

          实际上这板也是在我们这里放好几天了!原因是因为那一天不知道烙铁地线断了!导致取BOOS芯片时击穿!去刷时已经无法识别了!
          所以昨天才有这样的芯片。这里又出现了一次意外!要注意啊~~~!不知道各位的烙铁地线是否牢靠啊.....

网友:
楼主决对是个细心的人,不像有些人,上来就玩粗的,动不动就干桥。

网友:
回复 网友D:

3.3V好像是过内存上面的,我也是新手不知道干什么用的,听师傅说好像是给内存上面一个芯片上的。不管怎样我理解的是内存没有得到这3.3主板就认为没有插内存条......所以我也不清楚这3.3是怎么定义的?希望有高手解答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伙计。
因为打阻值时只戳了1.8V没有戳3.3V!
一位对台机不懂,笔记本更不懂的同学,向楼主虚心请教 ...

咱辆都一样。有了1.8V  就干桥。。干了没效果就放弃 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用恒温烙铁头的飘过.......

网友:
没见过这样飞线的,高手啊!

网友:
LZ那根线给力哦

网友:
回复 网友E:

3.3V是SPD供电,就是给内存上的8脚芯片供电的。没有这个电压也是不认内存的。
不认内存的情况一般最好把内存的主供电,负载,基准,SPD,总线,时钟等电压都要量一遍保险些,不过楼也是好经验,哈哈,飞线有特点,学习了

网友:
我跟楼主学的时间差不多,已经4个月多了。说实话,如果是我接受这块板,还不一定能修好。一般不过内存,我都量一下1.8V和0.9V.这两个电压都有的话,我就要干桥了,呵呵。楼主很细心,加油

网友:
能维修好了就是好的 ...

网友:
回复 网友F:

干桥的技术含量要很的吧,我断定桥问题虚焊只敢吹吹,换桥不敢动

网友:
回复 网友G:

3Q,这次真的要说学习了......不是灌水.认真的,别扣我分啊~~~

网友:
呵呵,能得到一些东西

网友:
此贴很有教育意义,以后我会遵守,谢谢

网友:
有这样的技术贴多发发也好呀,总比那些懂的,而又不说的在那里好多了,学习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