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有待机不触发

楼主(2011-05-16):
连续接到3台HP V3000的机器,芯片组都是3桥合1的,待机都有0.05A,不触发,待机时有3V/5V,开机键上也有3.3V,HP的机器拿掉CMOS电池应该是自动上电,可是这3台都是一样的故障,待机也一样,不知道这是不是通病啊,还有这该怎么查

网友:
加焊桥试试,AMD的桥很多容易虚焊的。。。

网友:
直接加焊桥,不行就换掉

网友:
先差南桥和ec工作条件满足了没有

网友:
BIOS有问题是不是也会不触发啊

网友:
我 看有好几个哥们都是修HP V3000的 都是桥的问题  加焊就好了

网友:
你先查下EC工作条件。然后查桥工作条件最行再刷BIOS。最后实再不行就做桥

网友:
值钱的板啊,应该是桥,不过先查下条件比较好因为这桥容易死,哪位大个能说下EC的工作条件如何查起吗?小弟比较菜想学习下....3Q

网友:
桥的问题。。。。。。。。

网友:
这板桥很容易出问题的,先加焊桥吧。

网友:
这芯片做太多次BGA, 容易坏。。对吗?

网友:
机器都被我们老大弄好了,俩台是加焊桥,一台是刷BIOS搞定的,谢谢楼上的几位

网友:
还是加焊桥来的快啊,

网友:
bios这种机也有好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都不说了三桥合一的嘛,帖子有看没哦

网友:
这单桥就是爱虚

网友:
学习了都是高手啊

网友:
你的主板是不是TIBET的,那个先要考虑EC与BIOS,然后再考虑桥的问题。这个机器我在HP客服的时候修到过很多。主板是纬创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