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反色是哪里坏了,怎么修

楼主(2011-05-16):
液晶屏反色是哪里坏了,效果和照片的底片一样颜色,怎么修,求高手解答。

网友:
确定是屏的问题么 ??? 我修过  好像是屏坏

网友:
确定是屏的话就没必要去修了

网友:
给个 图片 看看 现象呗,,,

网友:
驱动板吧  有可能

网友:
VGA線or dvi線材先換看看

网友:
我觉得是屏坏了,有遇到过

网友:
学习学习再学习

全旺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废话。肯定是屏的问题啊,就是问屏上是哪个元件坏的

网友:
屏的一路供电电压过低所致,不过屏上的那个大芯片也会产生这种问题。

网友:
哦,谢谢了,我试试看

网友:
钱包坏了!!!

网友:
上次遇到一台  换了通用驱动板也是一样  看是屏坏了

网友:
屏坏,回收吧

网友:
先给个图看下效果怎么样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