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80S做系统死机

楼主(2011-05-16):
ASUS F80S做XP系统的时候安装到一半的时候就死机,一动不动,是不是硬件有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先排除散热问题,然后排除软件,清CMOS ,扫硬盘,去外设,系统最小化。

网友:
看看装到哪里死机,然后去网上查下大体哪里的毛病,再就是用检测工具检测下看看硬盘和内存有没有毛病。

网友:
你怎么知道就一定是硬件问题?

网友:
是不是SIS芯片的,如果是的,一般是哪北桥有问题,

网友:
换过硬盘换过内存也不好使,到GHOSTXP的准备完成安装的那一步

网友:
清灰擦内存。换系统都可以试试

网友:
排除散热,有可能南桥空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