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用工具激活后。重启后就不能引导了。

楼主(2011-05-16):
WIN7用工具激活后。重启后就不能引导了。求高手解决。试过几种激活工具,而且机子进PE系统看不到硬盘。只能装WIN7,分区时有个100M的保留分区。

网友:
重新装咯...

网友:
进PE看不到硬盘可以改下硬盘模式!

网友:
BOIS里面没有更改硬盘模式的选项

网友:
WIN7系统我很少用啊,还是觉得XP好用点,WIN7装起来时间长

网友:
谁说win7装起来时间长啊,和xp是一样的时间啊

网友:
对、XP和W7其实最大的差别就是、一个更加兼容软件、 一个界面功能更完全、   改模式吧、XP=IDE

网友:
激活前最好先备份系统,有些激活工具不一定行的,多试几种

网友(2013-07-06):
我也有相同问题

网友:
请问楼主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