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K8M800-M3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1-05-16):
主板型号:K8M800-M3
故障现象:上电测试不跑码,复位灯常亮。
维修思路:按照供电,时钟,复位的先后顺序进行排查。
维修过程:
      主板整图大家先看下
相信做过一段维修的人这板子不陌生吧,这不前两天刚修过的。
今天又送过来一片,心想着不会又是Q17坏导致CPU没供电吧。
欣喜之余开始上电,哈哈果真和我猜想的,复位灯常亮
先打下电压了,内存供电正常,桥供电也正常,VCORE供电正常,
再去测VLDT1.2也是正常的。意料当中的,这个板子Q17坏的会
导致主板上负载,供电 时钟 复位都有,而上CPU的话,VCORE
就没电压了。可是这板子上负载复位灯也是亮的,有些奇怪。于是
换了CPU,测量VCORE供电也是正常。于是测IR8282M的第11PIN
CPUPWRGD电压2.5V,正常。看来IT8282M控制主板上电到发出
CPU的PG都是正常。
于是直接测了PCIA15的电压:1.2V,正常在3.3V
多量几个点了,测下CPU的复位,正常范围
再去测下BIOS的复位,1.2V,正常在3.3V
IDE的复位。5V,正常的。
去点复位排阵,这几个点的电压都是有跳变的。看来复位是发出来了。
这些复位测试点里面就PCIBIOS的复位不正常。仔细想想这些复位测
试点,有两种可能造成PCI的复位偏低(这里只拿PCI的复位说下)
1,就是南桥,南桥里面的pci这路复位信号本来就没发出;
2,发出的复位信号被一些电容,电阻,一些外置的设备给拉低。
为了证明到底是南桥的问题还是后面给拉低了,开始从PCI槽那里往南桥
跑线。找到南桥发出的复位信号的源头。
隔断线后,量的电压是3.3V。此时证明南桥发出的PCI这路复位信号是正常
的。排除了第一种可能>南桥,那么就是第二种情况了,是被后级给拉低的。
补好线路,继续割线,隔了好几处。电压还是没起来.

再回想往南桥跑线的时候还有一个过孔。不知道那个过孔是通向哪里的
继续跑线,这条线路连接IO 45pinBIOS2pin.去掉BIOS还是一样。
翘起IO45PIN,电压恢复正常。确定是IO坏导致拉低南桥发出的这路复位信号。
更换IO,上电跑码。
点亮显示器。
到此故障修复,此板IO坏导致南桥发出的这路复位信号一直被拉低

网友:
之前有过此板的实例,但是很多都是IT8705坏..

网友:
我越来越喜欢小青年了。
时序非常清晰,跑线功夫很强,写作水平很高~~继续努力!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老大,我会努力的。

网友:
此贴技术含量高,值得学习。很好的东西,收藏了!

网友:
顶起

蔡杰赢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点评):
别再灌水了,再灌你的分不够减的!

网友:
那一开始你有测量风扇插座的的5V供电脚吗?或许那可能还更快点。

网友(点评):
为什么要测一下风扇插座的5V供电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有的,你教给我我都给忘记了。
我量到复位不正常,就没想到IO的问题。
之后板子还是我带到宿舍跑线才跑出来的。

网友(点评):
有干劲,当年我也这样~

网友:
你们都 有图还是看通用图的啊,,我怎么都是一个芯片PDF的看的啊好累啊。。还有问一下,几块板子档logo 是不是南桥KO了,刷过bios了.供电时钟都正常,

网友:
看样子版大是靠经验跑线,可能是没看图纸的吧
这几天都看了不少K8M800-M3 维修贴,看来是常坏的了

网友:
这个板子的确比较好坏! 但是也是靠技术才能修好的

网友:
这个板子 的确好坏 但是 也是有一定的技术才能修好!

网友:
楼主跑线功夫真不耐,我猴年马月才能到这种境界啊,每天爬在电脑逛论坛

网友:
不错~~又学习了··谢谢分享

MSI
老大别灌水了。小心你的ID。

网友:
之前修道过一例是IT8282坏的。Q17和IT8282坏是这板子的通病了

网友:
此贴技术含量高,值得学习。太谢谢了

网友:
唉现在换IO 没有就不修了---现在台机---最高只能收到50.唉

50都算是最高价了,一般才20

网友:
南桥发出的复位信号,如何确定从哪条线出来的?

网友:
你这是从PCI复位点跑到南桥发出的复位源头,又再跑回去一级一级的找拉低的原因,哈哈,跑线功夫不错! 这教材比光盘里的实例要生动多了!

网友:
楼主跑线跟理论真厉害,我修板没电路图就死鱼了,不太喜欢跑线

网友:
很少见的故障 IO引起的复位不正常 以后维修一个很好的见解

网友:
哎 又一IO惹的祸

网友:
不错啊,很彻底,学习的好榜样

网友:
我也碰到过一次是cpu风扇也不转直接拆掉IO

网友:
说白了,我也不会跑线,但是我觉得经验最主要了。但是一点电路也不懂也不行啊

网友:
楼主是实地过吗?很NB
我会想办法赶上你 哈哈

网友:
龙盛01
的帖子
没去过基地,呵呵

网友:
精华贴 绝对 精华 奋斗 老是写的东西 我愿意看 真的

网友:
楼主的帖简单,易懂,对于新手很大的帮助,楼主有一个习惯就是断线测量,不知道这样断线的话会不会损伤到下层电路,还有这种办法适不适合惯用,我一般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断电感,可总也不彻底,还有其他线路过电,拉低的信号同样难查
neco
断线测量不会伤到下层线路的,只要把握好割线力度就行。
详情

网友:
主板好跑线··笔记本就不好跑了··
纠结

网友:
烟台小薛
的帖子
笔记本怎么不好跑了, 图纸大把大把的。
还怕跑不出来吗?

网友:
讲得很细致

网友:
线路跑的不错,思路也清楚,就是板子上的线刮的有点难看。

网友:
这个好像在前几天看到过。怎么又碰到一块吗?楼主。又温习了一次啊。

网友:
量到PCI复位信号没有的板子 一般都先看IOPCIRST和LANRST是否为高电平   呵呵  小弟愚见哈 !!!

网友(2015-08-29):
IO坏了啊,还没有换过IO